[求助] DDR 里的page指的是什么

楼主(2015-08-24):
DDR 里的page指的是什么,就是bank吗?

网友:
page 是存储阵列上的数据单位,比如4k Byte, 8k Byte一个page。一次编程(写)操作可以1-4k Byte。
在器件里面,一个page还加上冗余区域,比如128 Byte。

多个page 排列组合成一个block,多个block组成一个device。  一个device或者多个device组成一个chip。

而bank是指通过拼接数据地址线,提高并行度从而提高数据带宽。 比如单个chip是16位数据线,用两块chip拼接起来,分别为高16位低16位,那总的数据带宽就为32位了,就是这个意思。

网友:
那DDR,FPGA那种数字器件分BANK的好处就是能够进行位拼接,能够处理更高位宽的数据啊

网友(2015-11-24):
回复 网友A:

    page具体是指一行的存储容量吗?他和row有木有什么关系?

网友A(2016-02-18):
回复 网友B:
三星为例

1 Page   = (4k + 128) Bytes
1 Block  = 128 Page
1 Device = 4k Block

Column Address:4k基本存储单元,128Bytes是冗余区, A0 ~ A12 最大表示8191,用0~4223(即4096+128

)作为Page内地址。
Row Address: A13~A19(0~127)寻址到哪个Page(1个BLock有128个Page),A20~A31(0~4095)寻址到哪

个Block(1个Device,4096个Block)

不同系列的产品,存储容量不同,比如一个Page是2k + 64, 其余同理。

网友(2021-09-09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三星为例

受教了  谢谢

网友(2021-10-09):
Page是指内存颗粒中每个Bank的一行的大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