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pice error:model name pmos_3p3 in the element 0:mm3

楼主(2015-08-24):
rt以前发过帖子,这个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。但是最近更新了pdk,用新给的hspice模型仿真总是报错,如题目所示。现在这个模型文件里关于nmos_3p3管子的定义是由.subckt 定义的,这个subckt里面有.model定义。但是之前的文件nmos_3p3是没有.subck的,直接用.model定义的。为什么识别不了呢?求高人指点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前仿吧?将前仿网表里的器件头字母命名又M改为X,   比如一个MN1 d g s b pmos w=1 l=1改为XMN1 d g s b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嗯 我按照您的方法改了,确实可以跑了,现在正在等待仿真结果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