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使用UVM/VMM如何对一个模块的信号中断功能进行验证??

楼主(2015-08-24):
如题,模块验证中,经常会出现一组或者多组中断信号,其中断方式有脉冲和电平2种方式,
      使用UVM/VMM进行平台搭建验证时,在refm(参考模型)中无时序处理流程模拟出的中断标志一般会比DUT中早。
      这时一般应采用何种验证方法比较好?
      如果单单是记录refm和dut中断产生的次数,而不比较时间的话,感觉也不太保险。

楼主:
UVM或VMM验证中:
模块级验证中,举个简单例子:refm接收到monitor采集到的一个transaction后,提取数据后,剥离出需要的两个数据A和B,然后计算A+B ,如果求和溢出,则dut产生1个clk脉冲中断信号
refm在计算A+B是没有时延的,而dut计算A+B可能要若干个clk,再产生中断又得若干个clk。而refm和dut就由于产生的中断时间不一致,无法精确对比
如果只记录refm和dut产生中断的个数,并且dut中加上断言check溢出  这样的方法:1个中断还好,万一中断多了 该如何处理?

网友(2020-05-08):
楼主有答案了吗?refm是否要改成实时性的?

网友:
有同样的问题,马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