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版图改版的求助。

楼主(2015-08-24):
之前的版图是。。。的,你懂的。没有label。现在要用抗栓锁的单元替换之前的单元,而且各个接口的位置要求与原来一样。我负责一个不大不小的模块,大概五六十个输入输出吧。

由于抗闩锁的单元比之前单元的面积稍大一下,有些线显得比较乱,而且抗闩锁单元多用了一层金属,后续的金属层都要增加。

有没有哪位遇见过类似的情况,怎样能加快速度呢?

我现在完全是人工完成LVS。。。。。。感觉效率很低,而且还容易出错。

求各位指教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没有啥工具吧,模拟改版就是蛋疼的节凑特别是面积很紧张的地方
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是改了STD单元,加了保护带?LVS问题跟这个有什么关系?之前没有Lable的话,可以先打一下Lable。或者去掉网表里的端口定义,就留下电源地线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们所谓的改版只是把之前的标准单元加了保护环,面积略有增大。现在考虑按照买来的版图重新画一遍,要求所有端口的位置与之前的位置一一对应,否则拼版不好拼。但是买来的版图没有label,在找对应位置的时候比较困难。电路本身不复杂,版图也不算大。主要问题就是要跟之前的画的一模一样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如果找单元确实很难的话,那就用calibre对原版图做PEX,生成按照layout放置的电路图。如果是LVS问题就按照我之前说的尝试一下。电路不大的话,端口确定后找版图也不会很难。多做一段时间,会好的。而且你这个应该是要把原版图里的所有标准单元都改过来,那就直接改标准单元好 ,没必要一定要先对应电路在改版图,画版图过程中注意点的话,问题不大的。一个思路是按照电路来做,这会遇到你所说的对应问题。一个思路是直接改原版图里的所有标准单元,这对版图过程要求稍微高点。
加油。

网友:
还买版图?这是要干什么啊
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有个词儿叫逆向设计,不知道您晓得不。

网友:
知道了,中国芯片一个抄
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好像叫新愿景吧。反向版图其实挺好的。明显的减少了研发周期,提高了研发成功率,降低研发成本。能很快的做出来市场上卖的比较好的芯片。然后代替他。然后以低价格冲击原有的产品。好像跑题了。

你说的这个。cell面积变大就没办法了。只能重新搞。。其实说实话。你们完全可以把以前的电路,整理整理,正向设计了。

中国人的版图效率还是很高的。一般都是惊呆外国人的情况。(1个顶3个没问题)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曾经是。。。

楼主:
不是照片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