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pice这怎么解决?求助

楼主(2015-08-24):
我安装的是hspice 2011.09 simulate后我想看看图形,我就点击了Waveview结果就弹出这么一个对话框。请大神帮忙。谢谢

楼主:
Cscope 也是同样的说文件不存在。怎么解决?再次感谢。

网友:
到option里把路径填上。

我用custom explorer的,所以一般喜欢单独打开看图程序加载波形。

网友:
修改安装目录下 hspui.cf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