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想请教关于VCO问题...

楼主(2015-08-24):
想请教关于VCO问题...

VCO

VCO

图片中的VCO的电路名称是什么?
Reference 于哪篇论文?
该电路操作原理为何?
CrossCoupled 上下两组MOS 是否当作电流源调整频率所使用?
为何要使用CS Degenerator 给下方电路作偏压?
谢谢!

网友:
没见过,不过这应该也是弛张振荡器,没有下面的电容,振荡不了的,可以加群讨论一下,480342018

网友:
请参考,Analysis and design of quadrature oscillator
第三章 Quadrature Relaxation Oscillator

楼主(2015-12-05):
回复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