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哪位大神告诉我PBA 时序分析是什么啊?

楼主(2015-08-25):
谢谢了~~

网友:
path base analysis    :  在计算时序的时候按照实际的timing arc来计算,比较准确 速度快.

网友:
速度慢,亲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更不悲观些,   结果可能好点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记得 GBA 速度慢   请教一下 你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

网友:
不是慢,快的问题, 是个算法问题, 如果不需要pba, 就没必要去了解, 40nm以上基本不需要pba

我估计pba比gba要慢一些,算的更准确些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PBA需要计算具体的那些路径是实际的路径,GBA只考虑最差的情况,PBA的运算量肯定大得多啊,慢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