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什么是path depth ?

楼主(2015-08-25):
请问大神们,什么是path depth啊 ? 它好像跟PBA有关,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?

网友:
就是 path的 深度吧  比如一条path 要跨越三个cell  depth 的值是 3 ,只有这个值是没意义的 估计某些高级的算法要用到  。  欢迎楼下大神 来详细解释

网友:
aocv才用到,就是基于depth 和delay有个查找表来确定derate值,

到solvnet或pt manual看看

楼主:
谢谢版主的解答啊,但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,那就像2楼所说的path depth 就是一条timing path 所穿越的组合逻辑cell的数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