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不能导出layout数据

楼主(2015-08-25):
跑lvs的时候 关掉了layout窗口    在开跑就这样了。  已经将layout数据里的.cdslck 文件统统删掉了  ,而且所有的layout似乎都倒不出来了。有大神知道什么问题吗?

网友:
你用你的virtuoso直接export 出 gds看看。
或者,你现在看你的virtuoso的CIW的log,找找原因。
从virtuoso出gds不是calibre干的,是virtuoso本身干的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