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个关于基准的问题

楼主(2015-08-25):
这个1.25V的基准电压是在300K时推得的,也就是因为要让300K时温度曲线斜率为零,因此得到了一个正温度系数,而恰好这个系数可以让TC=0时输出1.25V的电压。
我的问题是,在300K时得到TC=0,而且恰好输出电压为1.25V不是在任何工艺下都可以实现的吧?

网友:
不同工艺,略有却别,但是原理一样的

网友:
对,Vbe不一样。有时候BJT的温度变化也略有不同。

楼主:
   就是说我现在在实际的工艺下调基准  用拉神的这种PTAT和Vbe叠加是有可能得不到300K下TC=0且输出1.25V的是吧?

网友:
不同工艺下面的bjt具有不同的温度系数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对,比如65nm 1.23V,40nm 1.225V, 28nm 1.219V,16nm 1.182V

网友:
用16nm的公司还真不多,

楼主:
回复  fightshan

对,比如65nm 1.23V,40nm 1.225V, 28nm 1.219V,16nm 1.182V
引用 网友A:

OK  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16nm?!只有DRAM,手机芯片和高端仿真开发板采用

28nm做绝大多数产品够用了

网友:
1.2 is the magic voltage(band gap) for silicon at absolute zero degree. Non-ideal factors(process spread, op-amp offset, current gain variation, current mirror mismatch etc.) finally make the output have normal distribution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DRAM工艺和常规IC的工艺基本不是一条线吧。话说TSMC的16nm不是可以用了么已经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bandgap通过合理的设置,可以得到除了1.2V的其余你想要的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是的。、大陆的厂家估计也只有华为的麒麟尝试了16nm,其他的还是在28nm

楼主:
   为什么1.2V得不到?另外,我希望的是在300K时的TC为零,而这个时候恰好输出也在1.25V这样,对于PTAT和VBE叠加的这个方法改变镜像电流的关系应该可以做到吧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不好意思我没表述清楚,我的意思是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电压,不仅仅是1.2V

楼主:
回复  semico_ljj

    DRAM工艺和常规IC的工艺基本不是一条线吧。话说TSMC的16nm不是可以用了么已经? ...
引用 网友D:

   何止啊  现在TSMC 14nm已经搞定了  苹果下代14nm工艺的A9订单将会被三星和TSMC平分······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14和16之间没有代差。下一代是9和7。

楼主:
回复  fightshan

对,比如65nm 1.23V,40nm 1.225V, 28nm 1.219V,16nm 1.182V
引用 网友A:

   再问前辈一个问题  PTAT电流支路下面的那个BJT个数怎么选?就1个吗?还是可以并联很多个?依据是什么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说的是什么结?

楼主:
回复  fightshan

   你说的是什么结?
引用 网友A:

我说的就这这样的结构  Q3的并联个数选多少个  怎么考虑?  另外  各个晶体管如何设计他们的电流?我第一次接触基准方面的设计  可能问题有点幼稚 见谅哈

网友:
Q3的设计不是特别重要,主要考虑是mismatch和电流密度对BJT的温度特性影响。R1的大小就觉得了每一路的功耗。

楼主:
   您说得对  R1决定每一路的电流大小也就决定了功耗  但是我的疑问是R1该设计成多大合适呢?让每一路流过10u?20u?或者其他电流?我该怎么定这个值?查哪方面的东西?考虑到Q2的并联个数是N  那么Q1的电流将会是Q2中单个管子的N倍  单个支路电流和Q2并联个数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原则吧? 请您从正向设计基准的角度给个指导  您在工作中设计一个基准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?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R1 大所有电阻都大,但功耗小。R1小功耗就大。如果不在乎这些,就看看Q上的电流密度对其特性的影响,一般来说BJT电流密度太小那么Vbe稳定差,电阻Corner发生变化,引起的VBE变化大。另外BJT电流密度太小温度系数也不太好,并且噪声大。

楼主:
回复  fightshan

   R1 大所有电阻都大,但功耗小。R1小功耗就大。如果不在乎这些,就看看Q上的电流密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您这里定性的说了一下BJT的VBE和电流密度特性我理解了  但是我设计实际的电路“大”和“小”是要实际的数值  我该查哪方面资料?foundry的PDK吗?spice模型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仿真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foundry给你的doc里应该有bjt的测试数据和拟合曲线,可以先根据图表确定一个大致范围,避免仿真的时候太盲目。

    一般mix cmos工艺里的bjt都是固定的单元,不支持自己更改e极面积,所以最小的电流是有个限度的,不然管子都打不开。

楼主:
回复  fightshan

   仿真吧
引用 网友A:

  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