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输出噪声和误差放大器的关系

楼主(2015-08-25):
是LDO中的误差放大器的增益越高,那么LDO的输出噪声在频率较高处的MOS管热噪声也越大么?

网友:
这么简单自己画小信号算算,高频是多高,什么结构怎么补偿

网友:
既然是热噪声,能量谱就是平的,和频率没有关系。
如果考虑到1/F,那么高频就更低了。

一般的,在器件噪声水平不变的情况下,增益越大,信噪比越大,等效输入噪声越低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你还真得仿仿,比如2级miller compensation就有经典的noise peaking的问题

网友:
Depends on the closed loop gain and bandwidth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是哦。噪声在放大器里还有个传递的问题,这里疏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