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PA 或者LNA 在输出端加上拉电压

楼主(2015-08-25):
小弟是做射频的,现在有的PA 号称输出功率特别大,或者LNA的增益特别高,我看他们的输出都有一个上拉电压,而且都是用电感与输出连接  小弟想问的是,在实际layout 时这些电感是不是要直接放在射频线上?能不能拉一条电线(非射频线)一头接上射频线,另一头杰电感。
  如果不行是为啥子啊?如果可以怎噩梦解释射频线与这个电线的关系。
  谢谢各位大侠!

楼主:
如果可以怎么解释射频线与这个电线的关系?

楼主:
咋都没人逛论坛呢

网友:
当然不能这么干。
你说的这种电感就是得一头接在输出,一头接在理想电源。如果你还串了别的线,这根线的寄生对电路有较大影响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那个电感是隔离射频通路和直流通路的吧,电感的一端得接电源,另一端得接射频通路。

网友:
那是偏置管子的 D(MOS)或 C(BJT)

网友:
上拉电压是接在BJT的集电极或者CMOS的源级,馈电用的,电感不能串在射频线上,电感作用是为了隔离射频信号和电源信号,可以用一段微带线代替,四分之一波长阻抗线~
楼主在marvel?

网友:
电线从射频线引出,按四分之一波长阻抗线设计。

网友:
兄弟这是高频啊··你接根线就把能量发射出去了···损耗奇大无比啊···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没有,起名是瞎起的,呵呵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个我了解,我的理解是电感必须放在射频线上,你在射频线上拉一个电线再接电感这对射频阻抗是有影响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这位小哥,你把问题再读一遍吧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为何不能直接放在射频线上?请大侠不吝赐教。 另外为何一定要1/4 规则?实际上我觉得在layout 时由于板子面积的原因这种理论很难达成。

网友:
多看看芯片的DEMO板

网友:
我也做过几个大功率的功放,现在很多功放管的设计都是在其输出端直接供电(我觉得把这个叫上拉不太合适),它的作用:
1.供电,使用电感的目的是阻止射频信号进电源;
2.匹配,等板子回来之后你可以试一下,使用不同值得电感对输出功率的很多指标都有影响。做匹配时,接到电源和接到地有一定的类似处,看你怎么理解电源和地了;
  还有,有些PA电路调匹配时,是有再输出电路上串联电感的,一般都是频率相对较低的比如V段、U段功放。

网友:
电感是做扼流用的,大哥,多看看基础

网友:
可以的 但是会对阻抗的影响需要考虑

网友:
那个电感是射频扼流圈,用来阻止射频信号影响电源的,你的做法不合理呢,建议你看电路时将电路里每个器件的作用整明白

网友:
   同意楼上,电感和电容构成L型匹配网络,当然,还有其它的作用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