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a 仿真出现错误

楼主(2015-08-25):
自己刚刚写完一个veriloga模型,但是在仿真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,ERROR(OSSHNL_524) : Netlisting failed as function hnlNetNameOnTerm was called with a non-exisstent terminal name on currrent instance in design 'xxxxxxx/schematic'. Ensure that argument to this function is a valid terminal name and netlist again.

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?

代码是实现一个时钟分频器功能。

网友(2019-03-08):
楼主解决了吗,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

网友(2021-04-06):
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

网友A(2022-09-20):
将schematic的symbol重新create->modify->check and save,一般可以解决上述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牛掰,终于解决了

网友(2024-05-24):
引用 网友A:
将schematic的symbol重新create->modify->check and save,一般可以解决上述问题。

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