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基准源后仿问题

楼主(2015-08-25):
有做过基准源后仿的高手吗,你们的前后仿差别大吗?(cadence)请分享一下。

网友:
你要找到问题出在哪里。比如只是把Opamp或者BJT换成后仿网表,去定位问题,然后再看问题怎么引起的。你这么问,只能告诉你“不大”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后仿真,针对高频信号,对于基准基本无意义,除非考虑失调等问题。

楼主:
只想问一下楼上,做过基准源没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是放大器的问题,应该是BJT的提取网表出错,但不知道怎么改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Bandgap确实可以不后仿,layout做的好,根本就不用后仿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基准源还是得做一下后仿的,基准电压漂掉,整个系统就挂了。印象中后防经常会在BJT和电阻上出问题,特别是多个串并联的电阻,calibre提取的时候经常会出错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一看你问前后差别大,就知道是提取参数的问题!极少数是严重的版图布局问题。

我的意思是基准不可能偏很大,一般就是某些参数出现了问题。

我很早学习阶段(没留片时)基准作过后仿,后来经常流片时反而不怎么后仿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一开始想从后仿中学点东西,最好是做个简单的高频PLL环路。

不断做后仿提取,不断改进设计和版图,才能体会后仿的意义

网友:
楼主可以先思考一下寄生参数(或者寄生器件)叠加原始电路中,对电路的影响有哪些?DC可能有哪些变化?AC可能有哪些变化?大致自己就可以有个答案了。

顺便说一句,如果这个bandgap是给高频电路用的,把整个电路放一起后仿还是很有必要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基准结构,布局有什么特殊要求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是李航学长呀,你走了我们都没地方问问题了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川大的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可以尝试更换一个工具,比如用Dracula提取参数再做一次后防,如果没有问题,说明是Calibre的问题,如果还有问题,那可能就是PDK的问题了。一般来说,如果版图不是太糟糕,带隙基准源的前后仿真确实差异不会很大的。

网友:
这种电路后仿纯粹是走flo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