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个DC的问题,DC做STA,某一或非门异常大,请各位大神分析一下

楼主(2015-08-25):
各位大神:      本人在使用DC综合一个自己写的电路时,出现了某一或非门延迟异常大,22ns的情况,请教一下各位大神,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考虑解决这个问题。
      时序路径如下: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Report : timing
        -path full
        -delay max
        -max_paths 1
Design : openmips
Version: H-2013.03-SP1
Date   : Tue Aug 25 16:01:28 2015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#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as used for high fanout net computations.

Operating Conditions: typical   Library: smic18_tt
Wire Load Model Mode: segmented

  Startpoint: if_id0/id_inst_reg[29]
              (rising edge-triggered flip-flop clocked by clk)
  Endpoint: id_ex0/ex_aluop_reg[0]
            (rising edge-triggered flip-flop clocked by clk)
  Path Group: clk
  Path Type: max

  Des/Clust/Port     Wire Load Model       Library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CP0                reference_area_20000  smic18_tt
  LLbit              reference_area_20000  smic18_tt
  hilo_reg           reference_area_20000  smic18_tt
  mem_wb             reference_area_20000  smic18_tt
  ex_mem             reference_area_100000 smic18_tt
  div                reference_area_100000 smic18_tt
  id_ex              reference_area_20000  smic18_tt
  regfile            reference_area_100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ic18_tt
  IF_ID              reference_area_20000  smic18_tt
  openmips           reference_area_100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ic18_tt
  pc                 reference_area_20000  smic18_tt
  ID                 reference_area_100000 smic18_tt
  ctrl               reference_area_20000  smic18_tt

  Po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cr       Path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clock clk (rise edge)                    0.00       0.00
  clock network delay (ideal)              0.00       0.00
  if_id0/id_inst_reg[29]/CK (FFDHD4X)      0.00 #     0.00 r
  if_id0/id_inst_reg[29]/QN (FFDHD4X)      0.15       0.15 f
  if_id0/U5/Z (INVHD8X)                    0.07       0.22 r
  if_id0/id_inst[29] (IF_ID)               0.00       0.22 r
  id0/inst_i[29] (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       0.22 r
  id0/U36/Z (AND4HD2X)                     0.16       0.39 r
  id0/U58/Z (AND2HD4X)                     0.11       0.49 r
  id0/U718/Z (NAND4B1HD2X)                 0.15       0.65 r
  id0/U170/Z (OAI21HD4X)                   0.09       0.74 f
  id0/U490/Z (NOR2HD1X)                   22.04      22.78 r
  id0/U489/Z (XNOR2HD1X)                   7.29      30.06 f
  id0/U484/Z (AND4HD1X)                    0.38      30.44 f
  id0/U482/Z (NAND2HD1X)                   0.16      30.60 r
  id0/U214/Z (NAND2HD1X)                   0.11      30.71 f
  id0/stall (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      30.71 f
  control/stallreq_from_id (ctrl)          0.00      30.71 f
  control/U4/Z (AOI21B2HD2X)               0.37      31.08 f
  control/stall[2] (ctrl)                  0.00      31.08 f
  id_ex0/stall[2] (id_ex)                  0.00      31.08 f
  id_ex0/U215/Z (NOR3HD4X)                 2.92      34.00 r
  id_ex0/U214/Z (NOR4B1HD4X)               2.44      36.44 f
  id_ex0/U209/Z (AOI22HDLX)                0.76      37.20 r
  id_ex0/U208/Z (INVHDPX)                  0.03      37.23 f
  id_ex0/ex_aluop_reg[0]/D (FFDQHD1X)      0.00      37.23 f
  data arrival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.23

  clock clk (rise edge)                   20.00      20.00
  clock network delay (ideal)              0.00      20.00
  clock uncertainty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00      19.00
  id_ex0/ex_aluop_reg[0]/CK (FFDQHD1X)     0.00      19.00 r
  library setup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-0.43      18.57
  data required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.57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data required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.57
  data arrival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37.23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slack (VIOLATE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8.66

1

请各位大神分析一下,这个问题怎么解决

楼主:
自顶一下 等大神

网友:
可能是那个地方的fanout太大了吧。试试约束一下fanout?

网友:
fanout,slew太大造成的吧

compile_ultra -incr优化下

楼主:
换了一个库文件缺好了。从  ss  换成了   tt  。具体什么原因还是不太清楚,fanout也不大,可能是compile过程中参数设置有问题吧。谢谢各位。

网友:
2013.03 DRV默认流程修不干净,要么升级版本要么再跑一次 -incr -design_rule_onl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