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 55nm process logic density

楼主(2015-08-25):
请问哪位知道smic的55nm eflash工艺的logic density? 1百万门/厘米^2?

楼主:
另外1k/2k/4k单口SRAM的面积,功耗大概多少?

网友:
要看stdcell,sram的datasheet,

楼主:
UMC 55nm raw gate density: ~1.4 million gates / mm2.

网友(2015-10-02):
您好,能问一下您这个地方提到的process代表的是什么概念么,或者说PVT中提到的P是什么概念,谢谢。

网友:
工艺节点啊,还能有什么其他意思

网友(2019-06-23):
请问一下 您知道smic55用QRC抽寄生的QRC tech lib 选什么吗  我选啥都不对,是不是要自己定义一个lib文件指向他的Corner,或者指向foundry提供的qrctechfile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