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igma delta ADC FFT tone bin

楼主(2015-08-25):
sigma delta   学习Understanding那本书 做FFT变换时 代码里面经常出现 tone   bin  等词 字典解释的感觉不搭边。谁能说说你的理解?如果能把FFT变换的过程说一下 也就是程序为什么这么写 那就更好了

OSR=64;
H = synthesizeNTF(5, OSR, 1);
nLev = 3;
Nfft = 2^13;
tone_bin = 57;
t = [0:Nfft-1];
u = 0.5 * (nLev-1)*sin(2*pi*tone_bin/Nfft*t);
v = simulateDSM(u, H, nLev);
n=1:150;
stairs(t(n), u(n), 'g');
grid on;
ylabel('u,v');
xlabel('Time')
hold on;
stairs(t(n),v(n),'b');
spec = fft(v')/(Nfft*(nLev-1)/2);
snr = calculateSNR(spec(1:ceil(Nfft/(2*OSR))+1), tone_bin);
NBW = 1/Nfft;
f = linspace(0,0.5,Nfft/2+1);
Sqq = 4*(evalTF(H,exp(2i*pi*f))/(nLev-1)).^2/3;
plot(f,dbv(spec(1:Nfft/2+1)), 'b');
hold on;
plot(f,dbp(Sqq*NBW),'m','Linewidth',1);

网友:
tone bin指的就是DFT离散的频谱的某个样点。
因为做的是DFT,只能得到离散的频谱,为了得到准确的结果,当然是希望输入频率刚好落在DFT频谱的其中的一个采样点上。
而当你指定了Nfft,再加上fs,DFT后,你就知道总共有多少tone bin,每个tone bin表示的是什么频点。
所以在实际操作上,一般就会从已知的DFT的频点中,选一个作为输入。这样输入频率肯定会落在DFT频谱的其中的一个采样点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之所以好久没回复 是因为不知道怎么问了;现在知道了
落在某个频率点上 我想请问 这个点怎么取?有范围吗?选这个点的时候 需要考虑什么?

我改了程序中的tone_bin 结果会跟着变 所以想知道选多少合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