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滤波器理论延伸讨论

楼主(2015-08-26):
各位大侠,小弟正在看滤波器理论,里面一些思想请教论坛里的大侠,我们以带通滤波器举例,  1:是不是设计的带宽越大这个滤波器的插损就越高  2:由此延伸到射频匹配调试,在匹配网络已经定下的情况下(比如就一个π 型网络),你想匹配的带宽越大,那这个网络对应的插损越大?
  3:接第二题,如果想减少匹配网络的插损,是不是要加匹配级数(或者匹配元件数),以上讨论假定匹配元件L 跟C都是理想元件。

楼主:
小弟没钱,只是对射频很感兴趣,请教群里大侠。

网友:
理想的LC都是无耗元件,所以你的提问本身就有问题。
一般来说,带宽越小,Network Q越大,非理想的LC损耗越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