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标准单元库 LVS验证 出现property error

楼主(2015-08-26):
大家好,我最近在做版图设计时(chart 0.18 um工艺)用了arm的标准单元库里的一些cell,但其中的NOR和NAND在做LVS时总会有property error,而AND、INV、BUF和DFFR都正常(只用到了这些)。单独做NOR的LVS也有property error,report 如下:

NOR2X2版图

NOR2X2版图

                  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( TOP LEVEL )

                  #   #    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              # #          #                   #
                    #           #     INCORRECT     #
                   # #          #                   #
                  #   #    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

  Error:    Property errors.

LAYOUT CELL NAME:         NOR2X2
SOURCE CELL NAME:         NOR2X2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        Layout    Source         Component Type
                ------    ------         --------------
Ports:              5         5

Nets: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7

Instances:          2         2         MN (4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4         MP (4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0    *    D (2 pins)
                ------    ------
Total Inst:         7         6

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        Layout    Source         Component Type
                ------    ------         --------------
Ports:              5         5

Nets: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5

Instances:          1         1         _nor2v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------    ------
Total Inst:         1         1

       * =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.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PERTY ERRORS

DISC#  LAYO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RCE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1    M4(1.920,2.800)  MP(PMOS_1P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m5  MP(PMOS_1P8)
       m: -3.40282e+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: -3.40282e+38

  2    M5(2.480,2.800)  MP(PMOS_1P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m3  MP(PMOS_1P8)
       m: -3.40282e+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: -3.40282e+38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              Matched    Matched    Unmatched    Unmatched    Component
                   Layout     Source       Layout       Source    Type
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    -------    ---------    ---------    ---------
   Ports: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5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
   Nets: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5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
   Instances:           1          1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_nor2v
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    -------    ---------    ---------
   Total Inst:          1          1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
o Statistics:

   1 layout instance was filtered and its pins removed from adjoining nets.

   4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2.  1 connecting net was deleted.
     2 mos transistors and 1 connecting net were deleted by split-gate reduction.
   4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2.  1 connecting net was deleted.
     2 mos transistors and 1 connecting net were deleted by split-gate reduction.

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:

   Ports:        VDD VSS Y A B

其中的红色加粗部分就是出现的错误信息,不知道这是什么错误,m: -3.40282e+38又是什么参数,还望大神指点,多谢!

网友:
看你的trace property 容差是多少, 1~5% 都是可以忍受的,

或者问下vendor也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我试着将tolerance改成了5%,但还是有那个错误。请问通常报property error,除了原理图和版图中管子尺寸不匹配,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啊?
因为看这错误应该不是尺寸不匹配。
多谢

DISC#  LAYO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R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1    M4(1.920,2.800)  MP(PMOS_1P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m5  MP(PMOS_1P8)
        m: -3.40282e+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: -3.40282e+38

  2    M5(2.480,2.800)  MP(PMOS_1P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m3  MP(PMOS_1P8)
        m: -3.40282e+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: -3.40282e+38

网友:
结果看不懂, 太老的库了,问vendor吧,

网友(2016-07-17):
兄弟问题解决了么?咋解决的?
我也遇到类似的了

网友B(2021-12-19):
啊啊啊啊啊,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是因为啥,我明明对称的两个电阻,上面的就匹配,下面的不匹配,显示阻值不一样,玄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啊啊啊啊啊,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是因为啥,我明明对称的两个电阻,上面的就匹配,下面的不匹配,显示阻值不一 ...

你将LVS Rule中的这个option改一下试试:

LVS RECOGNIZE_GATES    ALL  改为
LVS RECOGENIZE_GATE    NONE

网友(2024-06-05):
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2024年了还在被这个问题折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