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从工艺稳定性上考虑张弛振荡器的优点

楼主(2015-08-26):
怎么从工艺稳定性上面考虑这种结构的优点呢?

希望大神解答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在工艺稳定性上面考虑,这种电路有什么优点呢?

网友(2021-02-04):
精确电流的生成通常来源于稳定电压与电阻,f=I/(C*U),电阻和电容的变化直接影响频率,换言之,电阻和电容偏差越小,这种振荡器的频率偏差越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