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同一设计,分别用ECSM和CCS的库来跑,结果差500ps以上,有没了解这个原因的大神

楼主(2015-08-26):
同一设计,相同的脚本,频率300MHz,用EDI14,分别用ECSM+CDB和CCS+CDB来跑,运行时间差不多,但timing差很远,而且worst path完全不同。ECSM跑出的结果,比CCS跑出的结果差500ps。
两种结果,用starRC抽SPEF,再用PTSI跑,和PT的correlation都还不错,所以,ECSM的结果差些,应该是真实的。

现在问题就是,为什么ECSM会比CCS跑的结果差这么多。对比了同一条路径,由于优化方式的不同,加的cell等都不同,所以,也无法对比出个结果。

有没做过这两种库比较的,分享下心得。

网友:
correlation 都不还不错? 那用ccs和ecsm 都没啥区别了?

只要signoff过了就行,pr 阶段的timing只是中间过程,随便怎么搞

如果是cadence flow,建议就用ecsm吧, ccs再好,他也不会推荐的,
flow的支持肯定是不如自家的ecsm的,

网友:
EDI14和Tempus报出来都差很远,怎么会和PT相关性还不错?Innovus倒是只和Tempus差几ps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忘了说了,是调了之后,和PT的correlation不错。把用ECSM和CCS跑的结果,都分别和PT对应调了correlation的。不调之前,还是差200ps的。
   现在的问题就是,调好correlation后,发现ECSM跑的结果,比CCS差很多,不知道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顺便问问,ECSM跑,到底加不加CDB,我现在是加了CDB跑的。

网友:
流程慢慢try吧,怎么signoff快怎么玩,都是可以人为调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