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已解决]这个是EDIS13的严重bug吗?

楼主(2015-08-26):
大家好:
    小弟刚开始用EDIS13, 走的是CPF 流程,load design.cpf后,然后再commitCPF, 发现重复插入了isolator cell.
     而且每load, commit一次,就插入一次isolator,根本不管之前的design里有没有isolator
     这个是EDIS13的bug吗?还是需要什么设置?
     design data 和CPF应该都没有问题,在EDIS11上load, commitCPF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
     在此先谢过大家了

    找到原因了,是因为load cpf之前,没有告诉工具哪种cell是isolation cell

网友:
没用过这个版本,有新的干嘛用旧的?

网友:
什么叫插入isolation cell,这个不是网表里面就已经有的了么?基本上是固定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