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贴] 钳位管的功率计算

楼主(2015-08-26):
最近发现一个问题,可能具有和普遍的特性。

问题是我在分析TVS的时候的典型失误

TVS选择和验证

按照上面的分析的话,过程是这样的

如果不考虑TVS管的阻抗,将TVS管作为一个电压源,则得到的功率曲线的结果是这样的

选择P6SMB11CAT3-D系列

如果脉冲5a,内阻为0.5欧,电压87V:

这个计算过程有太多的问题,注意此时的电流为:

管子已经烧毁

事实情况下,一个细节就是阻抗在一定的电流下决定的,假定TVS管在最大电压下击穿,其电阻为

在上面假定Vc和Vbr之间为线性的。

也就是说,TVS的阻抗较大,随着电压的降低,其阻抗是增大的。而4.813欧与0.5欧的分压,此时电流为:

虽然管子已经烧毁了,不过这说明我们选型不当。

然后我们降低输入参数内阻为4欧,电压87V:

这个时候,我们发现当初始电压钳位为53.9V,则算出此时电流<10A,因此电压随之下降,电压下降,TVS管在这段区域内达到平衡,在某个稳定的电压下的一定电阻分压又维持了这段值的稳定。

我在这里做了迭代,不过由于假设线性模型有点问题,使得迭代发散,我将继续改进这个运算,使之更加贴近真实的情况。

总结:注意TVS管并不是电压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