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贴] 稳压管的识别与检测

楼主(2015-08-26):
稳压二极管是电子电路特别是电源电路中常见元器件之一,与普通二极管不同的是,它常工作于PN结的反向击穿区,只要其功耗不超过最大额定值,就不致损坏。

1.稳压二极管的识别。

常见的稳压二极管有两只引脚,但也有少数稳压二极管为三只引脚(如2DW7),除通过外壳的标志识别外,初学人员更应学会用万用表区别稳压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。

1)稳压二极管正、负极的识别方法。稳压二极管正、负极的识别方法和普通二极管相同,可利用PN结正、反向电阻不同的特性进行识别,实践中常用指针式万用表的 R¡1k档测量两引脚之间的电阻值,红、黑表笔互换后再测量一次。两次测得的阻值中较小的一次,黑表笔所接引脚为稳压二极管正极,红表笔所接引脚为负极。有三只引脚的稳压管从外形类似三极管,但其内部是两只正极相连的稳压二极管。这种稳压管正、负极的识别方法与两只引脚的稳压管相同,只需测出公共正极,另两脚均为负极。

2)普通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的区分方法。先将万用表置R¡1k档,按前述方法测出二极管的正、负极;然后将黑表笔接被测二极管负极,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,此时所测为PN结反向电阻,阻值很大,表针不偏转。然后将万用表转换到R¡10k档,此时表针如果向右偏转一定角度,说明被测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;若表针不偏转,说明被测二极管可能不是稳压二极管(说明:以上方法仅适于测量稳压值低于万用表R¡10k档电池电压的稳压二极管)。

上述测量方法的原理是,万用表R¡10k档的表内电池电压比R¡1k档高得多,若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低于该电池电压,则用R¡10k档测量时稳压二极管的PN结就会齐纳击穿,表现为阻值读数下降许多。而普通二极管的反向耐压均较高,R¡10k档的表内电池电压不足以使其反向击穿。当然,如果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高于表内电池电压,表针也不会偏转,用上述方法也就不能区分被测二极管的类型了。

2.稳压二极管的检测。

用万用表R¡1k档测量其正、反向电阻,正常时反向电阻阻值较大,若发现表针摆动或其它异常现象,就说明该稳压管性能不良甚至损坏。用在路通电的方法也可以大致测得稳压管的好坏,其方法是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稳压管两端的直流电压,若接近该稳压管的稳压值,说明该稳压二极管基本完好;若电压偏离标称稳压值太多或不稳定,说明稳压管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