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615如何查看pad坐标

楼主(2015-08-26):
ic615如何查看pad坐标?,不论是skill,还是Toolbox。各位大神,看到了请回复呀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

楼主:
再再顶一个

网友:
toolbox 或 人工

网友:
tools ->Pad opening info

616有。615不知道。我没搞过。你看下help搞搞。

楼主:
通过Toolbox的设置,找到info,但是点击这个工具没有任何反应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现在可以了吗,同求

网友:
laker好像有这个功能, pad window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cadence615版本的,用toolbox时一直
warning:turbo toolbox will not work with the current design until its techfile is update
而且toolbox里的每一个选项都不起作用,为什么?

网友:
是cadence615版本的,用toolbox时一直
warning:turbo toolbox will not work with the current design until its techfile is update
而且toolbox里的每一个选项都不起作用,为什么?

网友B(2020-03-12):
刚在617中发现  tools--pad opening info  里面设置下可以导出坐标信息。具体设置可以参考HELP文档

网友(2021-01-29):
引用 网友B:
刚在617中发现  tools--pad opening info  里面设置下可以导出坐标信息。具体设置可以参考HELP文档 ...

615好像没这个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