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工艺库中的cdl缺少FILL的spice网表,怎么解决LVS问题呢?

楼主(2015-08-26):
RT,工艺库中mw中有FILL,但是cdl中没有FILL的定义,导致lvs出错,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?目前是在插FILL之前做的lvs,然后手动连接的Nwell。

网友:
fill分两种:带c和不带c
不带c的通常没有管子,自然可以在lvs的时候忽略

带c的要write_verilog 出来,

你就加filler,然后做lvs好了,手连接nwell,你真有空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如果是真的带管子的filler,lvs不能忽略的,是不是可以根据GDS手动写一个cdl网表出来,单个filler先过lvs。然后再把这个cdl加到基本单元库的网表中去。至于你最后export verilog得查一下filler是否也有export出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库里面确实有带C和不带C的FILL。现在的问题是我写出的verilog里面有不带C的FILL,但是库的CDL里面没有这种FILL的定义,导致lvs时出现错误。怎么样能让写出的verilog里面有带C的FILL但是不写出不带C的FILL。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倒是一个办法,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确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lvs过不了?不带管子的filler完全不影响lvs啊

网友:
在ICC里面写出netlist的时候把不带C的FILL cell不写出来,你自己man一下write_verilog的命令,里面有带“force”之类的选项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谢谢,我看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是这个原因,我实验了一下。现在的问题就是v2lvs后的网表里面有cdl库里没有定义的单元。导致LVS出错。
我把网表里面的这些单元删了后,LVS就过了。但是GDS里面并没有把这些不带C的FILL删除。
由此可以证明,gds里面的不带C的FILL确实是不影响lvs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