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运行lef_layer_tf_number_mapper.pl x.tf x.lef,命令找不到!

楼主(2015-08-26):
用户手册说,macro的lef生成milkyway的库时,需要一个map文件,它的生成方式是执行下列命令:
           lef_layer_tf_number_mapper.pl smic13_apollo_m8.tf smic13stdlibm8.lef

tf文件和lef文件我都有哦,但执行这条命令时提示:command not found!
我查了一下,有perl的运行环境 /usr/bin/perl.
请问这个怎么解决?
谢谢啦~

网友:
不需要的

直接read_lef 即可,在milkyway环境下,先load smic13_apollo_m8.tf 建一个 mw 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非常谢谢您的回复,您的意思是不需要加载map文件即可,只加载lef, tf文件就可以生产milkyway的库是么?

网友(2020-09-14):
解决了吗楼主 不需要map文件吗

网友(2024-12-24):
大概率您已经找到了,为了后人查阅,在这贴下站内的资源帖子: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629657-1-1.html

网友(点评):
垃圾回复,文不对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