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后,constraint.rpt报transition time的违例,请问这个可以忽略吗?

楼主(2015-08-26):
DC综合后,constraint.rpt报transition time的错,错误报告如下面所示,这个接下来要 怎么处理呢?还是综合是先把它忽略,到icc时修复?
谢谢啦~

Net: n75

    max_transition         1.22
  - Transition Time        1.34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Slack                 -0.12  (VIOLATED)

    List of pins on net "n75" with transition violations :
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quired        Actua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ansition     Transition       Slack
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PIN :   U22/C            1.22           1.34          -0.12  (VIOLATED)
       PIN :   U57/C            1.22           1.34          -0.12  (VIOLATED)
       PIN :   U58/B            1.22           1.34          -0.12  (VIOLATED)
       PIN :   U63/C            1.22           1.34          -0.12  (VIOLATED)
       PIN :   U77/C            1.22           1.34          -0.12  (VIOLATED)
       PIN :   U83/C            1.22           1.34          -0.12  (VIOLATED)
       PIN :   U91/C            1.22           1.34          -0.12  (VIOLATED)
       PIN :   U106/D           1.22           1.34          -0.12  (VIOLATED)
       PIN :   U106/B           1.22           1.34          -0.12  (VIOLATED)
       PIN :   U109/C           1.22           1.34          -0.12  (VIOLATED)
       PIN :   U55/Q            1.22           1.34          -0.12  (VIOLATED)

网友:
可以忽略,不用管

网友:
ignore,pad上的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谢谢啦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好的,谢谢您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