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 module constraints 问题

楼主(2015-08-26):
我在Floorplan之后,check了一下floorplan,出现下面的error,我将它所报error的module放到core里面之后,就没有error了。这些module的constraints都是guide,其他的module constraint是none的就没有报error,那么module  constraint除了时none以外的module都是必须要放到core里面的吗?

网友:
没人啊,顶一个,然而还是要沉

网友:
不一定的, guide不是必须的,  不用guide也能进行下去的

guide的作用有限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些module的constraint如果不是none,那么是必须要放在core里面吗?如果不放在里面,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?

网友:
你可以试试,standscell又不会花很多时间

网友:
反正是guide error 没事 无非就是加的约束不起作用 还得重新加

网友(2015-11-15):
encounter module constraints 问题

网友:
这个是由于你的module对应的guide不在manufactory的格点上面。你可以打开GUI,看看Guide的位置或者大小。guide是放在core里面的,它的作用是知道stdcell摆放的大致位置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