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clkbuf和buffer的区别?clkinv和inv的区别?

楼主(2015-08-26):
知道的请指导,感激不尽

网友:
就是rise,fall edge处理的好一些,保证balance delay,
有的会加diode, em处理的好一些

可以认为差别很小

网友:
驱动能力有略微差别

楼主:
那为什么带ck的处理的会好些呢,diode ,em又是什么意思,刚学encounter,请大神指教

网友:
谁告你你会好些,问谁去

刚学就这么多问题, 哎,

网友(2019-10-21):
一般使用中差别不大

gensuixu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