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工艺的GDS转换成TSMC的GDS

楼主(2015-08-26):
hi 各位前辈,公司想把SMIC工艺的GDS转换成TSMC的GDS,小弟不知如何去弄,
都有2个的map文件和TF文件。

我直接用SMIC的GDS导入TSMC的库时,不是层次丢了,就是层次变了。

谢谢各位啦!

网友:
需要写map文件

网友:
写map文件,将两者的转换layer对应起来,导入的时候load map文件就ok了

网友:
请问一下,什么是map文件呢?新手一枚。

网友(2017-05-18):
同求,smic18rf转tsmc18rf

网友:
需要写个转换map,把两个工艺的层次对应起来,好像是layer name按照旧工艺的写,layernumber按照新工艺的写,然后转换的时候load这个转换ma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