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仿真

楼主(2015-08-26):
cadence的pll仿真中如何初始化vco控制电压

网友:
You don't have to do this.

楼主:
我的VCO是搭建的,那么如果不初始化的话,它的控制电压启动时不是0或者电源电压,这样是不不对啊?谢谢大神赐教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的VCO是搭建的,那么如果不初始化的话,它的控制电压启动时不是0或者电源电压,这样是不不对啊?谢谢大神赐教。

网友:
Go to the menu Simulation -> Convergence Aids -> Initial Condition… and set one of the output nodes to be few mV higher or lower than its regular operating point.

Then your circuit should be able to oscillate

网友:
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from your simulation. Settling time? Ripple of Vctrl? Please state your problem clearly.

网友:
可以加一个复位的开关,用启动信号控制,我一般都是这么干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主要是锁定时间和控制电压抖动。谢谢

网友:
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,这个问题不仅仅需要体现在仿真的初始化,在设计中也需要初始化。
在PLL混仿的过程中,需要定义Cap-bank控制字的偏置,需要给定Cap-bank的偏置。

网友:
哪个数字IC不初始化,

网友:
here you can go with any initial condition. almost negligible effect on settling, ripple,.. 回复 8# hit1102100403

网友:
LPF中的电容,可以选择initial value,就是初始电压。不知有没有答到要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