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RC报错如何改显示颜色

楼主(2015-08-27):
这个颜色太浅了,器件又多又密的时候就比较难找。想各位教一下怎么修改这显示的颜色。还有选中它也能改颜色吗?也顺便教教吧。请各位多多指点一下吧。谢谢!!!

网友A:
LSW窗口--->Diaplay Resource Editor---->左侧layer窗口选“ALL”----->找到y0 drawing ……y9 drawing (报错显示对应的layer),根据自己需要修改它的颜色和线的粗细即可

网友(2023-02-23):
引用 网友A:
LSW窗口--->Diaplay Resource Editor---->左侧layer窗口选“ALL”----->找到y0 drawing ……y9 drawing ( ...

hi  我现在遇到一个情况是display我修改过了   之前都是可以0-9颜色变换的   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只显示y0的颜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