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fy_lvs这种min area的问题需要修吗 如何修呢

楼主(2015-08-27):
这种 min area 的问题需要修么

网友:
min area的问题看DRC,最好到calibre中检查下看看,以确认有没有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版主 我想问下 这个min area在icc中如何修复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看下是哪的 如果是port上的 block到top后就自动把net连上了,min area就解决了,metal 或via上的就move大点就行了 calibre里check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如果port上还有就画个metal 连上去 注意net名字一致 要不然short了 get_net highlight下

网友:
请问有什么command自己修么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看tf文件中没有没有相关定义
encounter中lef中有定义AREA的部分,所以routing的时候能自动修复改drc,icc你也可以参考

网友:
简单的手修更快,工具能修的都帮你搞好了,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calibre drc verify一下,错误有真有假,真的话,直接手动补一块,知道drc pass。仅供参考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网友:
min area的问题也有可能是rtl代码的问题,我曾经因为位置设计不对,导致了一个port没有连线,就导致了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