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 UVM寄存器模型的问题,寻求帮助

楼主(2015-08-27):
最近研究UVM源码中提供的相关例子,在测试register模型时遇到一些问题想向大家请教。摘部分代码如下:

virtual       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
      if (apb !=        null) begin

                reg2apb_adapter reg2apb = new("reg2apb");

                reg2apb_adapter mon_reg2apb = new("mon_reg2apb");

                regmodel.default_map.set_sequencer(apb.sqr,reg2apb);

`ifdef        EXPLICIT_MON

                apb2reg_predictor.map = regmodel.default_map;

                apb2reg_predictor.adapter = mon_reg2apb;

                regmodel.default_map.set_auto_predict(0);

                apb.mon.ap.connect(apb2reg_predictor.bus_in);

`else

                regmodel.default_map.set_auto_predict(1);

`endif

      end

             regmodel.print();

   endfunction

这是在环境中配好转换器。
        转换器中的bus到寄存器函数为:
        virtual        function void bus2reg(uvm_sequence_item bus_item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f uvm_reg_bus_op rw);

    apb_rw apb;

    if        (!$cast(apb,bus_item)) begin

             `uvm_fatal("NOT_APB_TYPE","Provided bus_item is not        of the correct type")

      return;

    end

           uvm_report_info("kind(adapter)        :",$sformatf("kind:%0h",apb.kind));

           uvm_report_info("addr(adapter)        :",$sformatf("addr:%0h",apb.addr));

           uvm_report_info("data(adapter)        :",$sformatf("data:%0h",apb.data));

    rw.kind =        apb.kind == apb_rw::READ ? UVM_READ : UVM_WRITE;

    rw.addr =        apb.addr;

    rw.data =        apb.data;

    rw.status =        UVM_IS_OK;

  endfunction

drv会根据收到的transaction转发到总线上,monitor监测总线行为,并把收到transaction进行ap.write(tr)

遇到的问题是:运行时带上宏定义EXPLICIT_MON,测试reg_predictor的用法。

发现调用一个寄存器readwrite函数时,bus2reg函数会执行两遍,对于read,        最终返回的值不是monitor传回来的,而是drv之前收到并转发出去的transaction中的data字段。感觉regmodel.default_map.set_auto_predict(0);        没有起作用。或者我理解的reg_predictor运行机制有误,我认为非自动预测模式下,bus2reg只会在mon把监测到的transaction传给pre_predictor之后,才会被调用。但目前实验的结果是在drvtransaction转发出去后也会调用,而且该处的调用决定了read函数的返回值。

楼主:
请高手帮忙解答

网友(2025-12-05):
在adapter里面添加provides_respnses=1的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