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dr2写入数据的时候,一行一行的写入与顺序写入的区别?

楼主(2015-08-27):
我在写入图像数据的时候,最后一串数据不足,我需要补充数据,感觉每次都要填一些没用的数据不好,有人建议为我如果一行一行的存储不影响的,所以咨询一下两种写法的区别?

网友(2015-10-15):
同在做图像数据写入ddr实验,能否留个qq交流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看你存储图像的大小吧!我是两个bank存储,浪费就浪费吧,我的要求是保证ddr里面时钟保证有一帧数据就行,所以没必要考虑那么多了。

网友(2016-05-16):
频繁的换行影响读写速率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跨行需要刷新,就要有那么两到三个周期等待,但是我发现有的厂商SDRAM芯片是可以在充电的时候发送其他的命令,具体是否浪费时间没研究过

网友(2016-12-15):
回复 楼主:

  最近我也ddr2的图像存储,可以交流一下吗?我的数据读写感觉不正常,怎么回事?我将地址作为64位的数据写入对应地址中去,发现的读出该地址的数据和地址一样的。这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都忘记了,你感觉读写ddr2的数据不对,那么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的,看看控制信号是否正确变化,控制好了,然后就是信号同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当然是burst读写效率更高啊,不需要active new row,也少了precharge步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