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modelsim时序仿真无波形

楼主(2015-08-27):
modelsim功能仿真有波形,时序仿真无波形。时序仿真log档中无error,只有warning,是关于altera jtage TDI,TDO。。

截图

截图
。的。截图附上。可见wave窗口中cursor无任何变量。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求助大神。。。。网上也没有相关问题....求助大神

网友:
你没把信号加到波形窗口。把上图中中间那些信号加到右边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怎么加入?是改写testbentch还是鼠标拖进去?这个不是自动加入的吗?我记得功能仿真没有特意的去加入啊

网友:
wave窗口中没有信号是因为你没有自己加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如何加入?是用testbench 还是 modelsim的设置?可以再详细一些吗?谢谢
我记得功能仿真时没有手动加入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请问如何加入?可以再详细一些吗?感谢啊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记得功能仿真时直接就出来了,不过当时是用的quatus直接调用modelsim做的。不过这个再时序仿真我也试了quatus直接调用modelsim,但还是没有波形。感谢您再说的详细一些,如何加入波形?

网友:
再objects一栏选信号,然后右键,add wave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感谢 感谢,我回去试一下,非常感谢

网友(2017-03-16):
楼主怎么解决的,求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