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9516-1使用问题

楼主(2015-08-27):
各位大神 AD9516-1输出时钟设置是100M可是实际输出是97.8M LD始终为低 寄存器操作如下:

case(address_cnt)

7'd0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00;

register_data<=8'b00111100;

end

7'd1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00;

register_data<=8'b00011000;

end

7'd2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01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3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02;

register_data<=8'b00010000;

end

7'd4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03;

register_data<=8'b01000001;

end

7'd5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04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6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0;

register_data<=8'b01111100;

end

7'd7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1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1;

end

7'd8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2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9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3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101;

//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10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4;

register_data<=8'b00010000;

end

7'd11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5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12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6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101;

end

7'd13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7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14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9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15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A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16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B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17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C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1;

end

7'd18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D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19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E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20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F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1110;

end

7'd21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A0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1;

end

7'd22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A1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23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A2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24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A3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1;

end

7'd25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A4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26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A5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27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A6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1;

end

7'd28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A7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29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A8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30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A9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1;

end

7'd31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AA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32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AB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33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F0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1011;

end

7'd34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F1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1010;

end

7'd35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F2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1011;

end

7'd36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F3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1010;

end

7'd37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F4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1011;

end

7'd38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F5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1010;

end

7'd39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40;

register_data<=8'b01000010;

end

7'd40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41;

register_data<=8'b01000011;

end

7'd41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42;

register_data<=8'b01000010;

end

7'd42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43;

register_data<=8'b01000011;

end

7'd43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0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44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1;

register_data<=8'b10000000;

end

7'd45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2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46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3;

register_data<=8'b10111011;

end

7'd47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4;

register_data<=8'b10000000;

end

7'd48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5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49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6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50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7;

register_data<=8'b10000000;

end

7'd51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8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52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9;

register_data<=8'b00100010;

end

7'd53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A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54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B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55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C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56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D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57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E;

register_data<=8'b00100010;

end

7'd58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9F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59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A0;

register_data<=8'b00010001;

end

7'd60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A1;

register_data<=8'b00100000;

end

7'd61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A2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62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A3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63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E0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64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1E1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10;

end

7'd65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230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66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231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0;

end

7'd67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232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1;

end

7'd68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8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110;

end

7'd69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232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1;

end

7'd70: 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018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111;

end

7'd71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0232;

register_data<=8'b00000001;

flag <=1'b1;

end

  default:begin

instruction_header<=16'hxxxx;

register_data<=8'bx;

end

endcase

SPI仿真图

楼主:
各路大神跪求帮忙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不知道9517 和  9516有什么区别,我用过9517,上电必须先复位一下,然后按照手册配置完成后,就可以输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