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SE环境下使用Verilog设计RAM写模块出现问题

楼主(2015-08-27):
把Quartus环境下调试正确的RAM读写模块在ISE14.7中重新综合后出现问题,RAM读部分正常,RAM写部分出现问题如下:Par:288 - The signal ram_addr_bus<0>_IBUF has no load.  PAR will not attempt to route this signal.
Par:288 - The signal data_in_bus<4>_IBUF has no load.  PAR will not attempt to route this signal.
之前也有一个论坛的网友遇到类似的问题,他的帖子链接是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266932
希望能得到解答,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检查一下,你这个信号所驱动的模块应该是被优化掉了,或者这个信号被优化掉了。最好分析一下逻辑优化报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自己写的RAM写模块的代码是这样的:

always @(posedge ram_clk)
  begin
  if(wr_rst==1'b0)
  ledtmp<=4'b1010;
  else if (wr==1'b0)
  mema[ram_addr_bus]<=data_in_bus;
  ledtmp<=data_in_bus[3:0];
  end
assign led=ledtmp;

麻烦您看一下我的这个模块的问题是在哪里!(上位机写信号是低电平有效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是被优化掉了,出现的问题就是布局布线警告288(WARNINGar:288),我在网上查找找到这个相关的一点信息:http://china.xilinx.com/support/answers/30985.html
我看了这个网页之后也没有明白解决这个警告的方法,因此在论坛里求助,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的ram输出数据有用吗?否则整块ram会被优化掉的。所以地址线肯定会被优化掉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RAM输入输出的数据都有用,这个RAM是上位机和下位机通信过程中的一个缓存

网友(2024-04-24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,我也是ISE14.7综合输出输出的数据线和控制线都报这个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