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oute是的时候,SRAM会自己在移动位置吗 ?

楼主(2015-08-27):
我在做完nanoroute之后,verify时出现了一些cutSpacing的问题,我在修改后,重新进行了route,结果有两个SRAM自己跑到一起去了,他们都是FIXED的呀?为什么还会移动?

网友:
你没有fix住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是plandesign吧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恩恩,这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之前就是fixed的

网友:
plandesign 和placedesign不一样, plandesign 是macro,std cell一起来,只是初步floorplan的时候用一下, 主要是为fp提供参考,

真正place还是placedesign用的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是 ,我是在 verify之后,出现了 cutSpacing的问题 ,然后我移了 std cell,在进行 ecoROute之后,那两个 SRAM就跑到一起去了

网友:
比较奇怪,一般来说macro缺省就是fixed的,你再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