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如何测试hold time 的余量?

楼主(2015-08-27):
上一颗芯片,为了保险,hold time 的余量设置得比较大,基本按照tsmc 给得OCV值和holdtime 推荐设置的。

芯片回来后,加电压温度都没有hold time 问题,这个余量就测不出来了。

hold time 降频升频都没法测,大家有什么办法测量这个余量?
新工艺修hold 的成本很高,这个余量测量,下次的hold 就没必要如此高余量了。

网友:
就是0.2或者0.3ns的差别,  用得着去测试么,就是个经验的问题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28nm下,ffg corner,tsmc OCV之外也要求在50ps的余量。这个如果修hold ,接近2%的power/area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没有什么意义,Foundary都是经过无数流片测试才会给出的值,你单凭一个片子怎么可能测出这个,出了问题谁来负责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当然有意义。面积、功耗都是重要指标,精益求精当然是意义很大的。

网友:
多次测量统计才能叫该ic的hold time

网友:
精益求精到 ps级别,我也是服了你了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能降低当然好,问题是你觉得风险收益比怎么样?到时候你hold出问题了,谁能承担这个责任?

网友:
降低电压的时候,由于Transition增大,Hold会劣化的比较厉害。你可以实测一下片子在电压降到多低时(当然频率要够慢)功能出现故障,然后K一个那个电压下的库,按照现在的策略分析一下Hold违例多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