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desim设置UVM环境的时候出现这个,怎么办!紧急!紧急!求助!求助!高回报!

楼主(2015-08-27):
modesim设置uvm环境

modesim设置uvm环境

3.配置系统环境变量。打开modelsim,在vsim>命令行下输入
vsim n>set UVM_HOME c:/software/modeltech_10.1a/verilog_src/uvm-1.1d
vsim n>set MODEL_TECH c:/software/modeltech_10.1a/win32
(也可以设置为系统环境变量)4.编译uvm_1.1d库文件。所谓编译库文件,我的理解是将uvm_1.1d编译成windows中modelsim可以加载的dll文件,因此这一个步骤是生成一个.dll文件的过程。这里需要GCC的编译命令,最新的是(modelsim-gcc-4.2.1-mingw32vc9)

解压缩后,复制到modelsim安装目录下,我的复制目录是(C:\software\modeltech_10.1a\gcc-4.2.1-mingw32vc9),打开该文件后能够直接看到bin/doc/include/info/lib/libexec/man/share文件夹,上面这些基本工作做完后,就可以编译.dll文件了。
5.在vsim命令行下输入
vsim n>c:/software/modeltech_10.1a/gcc-4.2.1-mingw32vc9/bin/g++.exe -DQUESTA -W -shared -Bsymbolic -I $MODEL_TECH/../include  $UVM_HOME/src/dpi/uvm_dpi.cc -o  $UVM_HOME/lib/uvm_dpi.dll $MODEL_TECH/mtipli.dll -lregex
注意,要先在$UVM_HOME目录下创建lib文件夹。

小弟我在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情况,由于才疏学浅,不是很明白是为什么出错(图片为证),我自己查看了一下,我的路径变量定义的也没有问题,文件也没有问题,我在怀疑是不是gcc编译的这个包里面出错,本来想把这个问题越过去,但还是担心在以后使用uvm的时候会出错,所以请大神帮助,小弟很着急,有关前途啊 !! 可能我描述的不是很好,但您可以看一下图片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啦! 谢谢!帮帮忙!

网友(2015-12-30):
此帖仅作者可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