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样设置在placement时buffer可以放进soft blockage里。

楼主(2015-08-27):
怎样设置在placement时buffer可以放进soft blockage里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buffer only的blockage

网友:
soft blockage 本来默认就是可以放进去buffer的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谢谢额,但 这个要怎样设置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,,opt优化时可以搬进去,但是我想在placement时就让buffer可以自动放进去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gui 或这 选项

网友:
partial blockage 里面的buffer only,用的很少,太细节操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