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系统带宽的疑问

楼主(2015-08-27):
我们通常讨论一个单极点系统,也就一个低通滤波器,我们所说的带宽是只增益下降到0.707倍低频增益使得频率。
而对于一个高通或者带通系统,例如SERDES rx中的CTLE电路,对于这种电路我们说其带宽要达到多少多少G时,它的带宽指的是什么??

网友:
0dB。其实“带宽是只增益下降到0.707倍低频增益使得频率”这里是开环带宽,闭环也是0dB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答非所问,闭环带宽和开环带宽关系你都没搞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