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DR里的 parity latency?

楼主(2015-08-27):
DDR里的 parity latency指的是从收到指令到反馈结果的延迟吗,如果错误,反馈ALTER_n信号

网友:
同问,求大神解释。

网友:
樓主..請問您指的是 CL 嗎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,是PL

网友(2024-08-29):
不是这样的,具体是:如果MRS设定了PL就使能了奇偶校验,PAR引脚需要根据所有覆盖引脚的信号中1电平的个数来补齐到偶数个1,当芯片接受不到偶数个1 ALTER_n信号才置0;而PL是在写入数据时数据线在开启奇偶校验时需多加上PL时间,如果没开启数据线数据就不加PL这个时间。-- ddr是偶校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