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FET工作在饱和区时的电阻

楼主(2015-08-27):
MOSFET工作在饱和区时,其导通电阻是大信号电阻为主还是小信号电阻为主?

网友:
一般说的导通电阻,自然是RON,即直流电阻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MOSFET工作在饱和区的导通电阻?你确定没弄错?一般我们说导通电阻是MOS管作为开关工作在线性区,导通电阻很小。如果真的是工作在饱和区的话,它的电阻应该是rds,跟沟道长度有关,L越大,电阻越大。

网友:
    认同二楼的说法。
    小信号阻抗是对AC分析而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