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中有“do”这样的关键词吗?为什么用“do”命名变量时verdi会报错?

楼主(2015-08-27):
如题。“syntax error”
仿真中遇到的,把变量名字改了就没事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do是关键词,用于do ... while循环中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好像do while是system verilog中的用法,verilog中并无存在,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用仿真软件时没有报错,而verdi却报错了,可能verdi对sv和v一视同仁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那你就要看verdi的选项了。有可能带了sv,也可能是verilog-2001的,这个没有具体研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