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基准输出接大点电容会震荡,可以怎么改进?

楼主(2015-08-27):
这种带隙,输出接5pf以上的电容,就震荡了,可以怎么改进呢?

网友:
1. 增大运放输出到电源的电容;2. 用一电容并联R2.
试试看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M1下面加一个等于R2的电阻,然后在M1下面输出,不知道行不行???

楼主:
你这种结构输出电压本身仍然在环路中而且又不是主极点,加电容稳定性必然变差啊,可以考虑让输出电压脱离反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嗯 在负反馈环路加了一个极点,那这种结构不是没什么实用价值啊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没有性能,要功能有用吗

网友:
用跟随器。。

网友:
输出和负载电容之间用一个电阻隔离。

楼主:
用跟随器。。
引用 网友B:

    那不如直接后边加一路,把正温系数电流引出来简单点~

网友:
op输出到电源之间,加上大MOS电容。前提,op是单级的。

楼主:
op输出到电源之间,加上大MOS电容。前提,op是单级的。
引用 网友C:

本来用的就是折叠式共源共栅单级运放,输出到电源之间串的(120/10的PMOS电容并1200fF的MIM电容)

楼主:
1. 增大运放输出到电源的电容;2. 用一电容并联R2.
试试看
引用 网友D:

什么原理啊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不见得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前面说的那个是想把输出节点放到正反馈环路去,避免负反馈环路引入两个低频极点,不过这个方法是我乱猜的,估计实际电路中不可用。

R2上并联电容应该是想引入一个左半平面零点,改善相位

网友:
用單級op

网友:
楼主需要搞懂的是你这个bg的应用情况。建议去看tl431应用文档,TI的写的详细点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1. 增大电容,降低主极点位置,你的运放,输出级最好使用Cascode,否则输出阻抗上不去,增加电容也没用;  2. 增加零点补次主极点。

你先试试看。

楼主:
    a.R2并个电容,仿瞬态的可带电容是增大了;b.R2并电容不是制造极点?c.基准仿stb,怎么波形有点奇怪啊?如下图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增加零点肯定会引入极点,只是需要这个极点比较远。你的仿真结果是很怪,是不是电路其他地方没有调好,你跑的频率范围太宽了,1m~1M看看
你的电路肯定有其他问题,工作点可能都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