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FAB工艺下Bandgap的前仿和后仿差别很大,为什么?

楼主(2015-08-27):
大家都知道XFAB工艺是德国的一家模型很准的Foundry厂,现在我们用XFAB工艺搭建了一个普通的Bandgap,
前仿真没有问题,但输出电压在前仿本来是1.25V,一到后仿真却始终输出是0V。
我又用简单的Inverter抽取了一下calibre view,后仿得到输入输出功能是对的;
接着我又用了一个简单的POR电路做试验抽取了calibre view,也后仿了一下,输出也是跟前仿一样;
这说明我抽取calibre view的流程是正确的吧!
我用同样的流程来抽取Bandgap的layout得到相应的calibre view,后仿后Bandgap输出电压就由前仿1.25V变成了后仿的0V
有没有大牛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难题,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或者有没有前辈碰到过这种类似问题,不吝赐教,感激不尽!

网友:
仿真时间多长?可能没启动,另外查一下电源和地的提取有没有问题,xfab的rule以前有过类似问题

网友:
BJT提错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版主,呵呵!而且以前此Bandgap流过片,没有问题,你说的启动问题倒是有可能,所以
我加了start-up电路以防万一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仿真时间10ms,Bandgap在前仿真中早就过了settling time,达到了稳定。
在后仿中,却差别如此之大。

网友:
我知道的出现输出跟随电源的情况是因为,bjt后仿时不能带面积。不知道你的是不是,等你答案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如果是不能带面积那会报错吧。他的情况应该是没启动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不知道你的启动电路的结构,如果是利用上电启动的,那可能会由于寄生参数的影响起不来。
    你的启动电路要能够使bandgap脱离简并点。

网友:
我当时遇到的情况没有报错。否则就看不到输出波形啦。可以把面积屏蔽掉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