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的负载电流的突变斜率一般怎么确定呢??

楼主(2015-08-27):
大家知不知道 LDO的负载电流的突变斜率一般怎么确定呢??
如果负载是数字电路,那么负载电流的突变斜率要怎么确定??是不是按照数字电路的工作频率,比如工作频率是100MHz,最大电流是100mA,那么仿真负载突变用多大的电流斜率??

如果负载是模拟、射频电路,又该怎么确定负载的突变斜率??

一些LDO的论文中会用特定的时间,但是在实际的电路设计的时候,应该还是按照负载的要求来确定负载电流斜率吧,那么如何根据负载的情况来确定斜率??

先谢谢了!!

网友:
一般我都用<1us
給你參考

网友:
哎呀,这不是做LDO的大神吗,帮顶帮顶……

网友:
我认为对于数字电路,保险的方法都是加片外电容,因为你不知道数字部分电流的变化规律,如果LDO环路不能及时反应,输出电压就掉下去了。如果加片外电容,管它变化多快呢,统统由电容搞定,LDO只负责输出一个直流就完了。

网友(2018-05-23):
回复 5# fumes 可是这个突变时间直接影响了过充电压的大小哇

网友:
请问您现在清楚这个问题了吗?最近仿真LDO也遇到了这个问题。仿真空载突变到满载1.5A,不知道突变时间给多少合适?